求电子设计方面的人帮忙,小弟先谢过啦!

楼主(2009-12-02):
我想检测吸尘器是否正常工作,我想找一个检测的装置,这个装饰要通过一个管子连接到吸尘器吸气的那端,吸里很小的,这个装置可以是传感器类的,也可以是类似于风扇类的,或者是有别的方法,不要检测吸尘器的工作电流什么的,最好要能与单片机实现控制,大侠们帮帮忙!

网友A:
小风扇加红外对管。或者直接将红外对管装在吸尘器的风扇端。检测是否转动或转速是否足够

楼主:
2# awmc_m 问您下,这样的装置有没有成型的 您说的这个东西在那些领域中应用的比较多呢?

网友B:
压力传感器,参考洗衣机水位传感器

网友C:
去找个燃气热水器中用的风动开关,维修拆下来的灵敏度不足的都可以,接根导气管就行了,这最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