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检测的问题,求高手帮忙!!

楼主(2009-12-02):
我想检测吸尘器是否正常工作,我想找一个检测的装置,这个装饰要通过一个管子连接到吸尘器吸气的那端,吸里很小的,这个装置可以是传感器类的,也可以是类似于风扇类的,或者是有别的方法,不要检测吸尘器的工作电流什么的,最好要能与单片机实现控制,大侠们帮帮忙!

网友A:
检测负压吗,用压力传感器怎么样?

楼主:
2# yunding   买了个传感器,是用来测绝压的,但是由于我的吸尘器要和一个管子连接,传感器只能放在另一端,并且管子上是有开口的,测得的结果并不是很明显!!!

网友B:
有流量传感器可以看看

网友C:
为什么不检测电流?一个电流互感器套上去了事,连原设备都不用改动

楼主:
5# mohanwei 吸尘器是与别的设备连接配合工作的,怕吸尘器正常工作了,但是没有连接上别的设备就会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A:
你是怎样连接的?你把压力取样管子伸到被测管子中间,并且取样管子弯个直角让取样管入口正对着气流,或者看看流体力学,研究一下流体如何正确取样,国家也有规定;不要在侧壁上开个口直接连上就完事

网友D:
利用光电或电磁开关检测吸尘的叶片或电机的转动信号,而且能完成吸尘器的转速测量,也不影响通风量,与单片机连接简单。

楼主:
感谢大家,我说下 这个装置时一定不能安装到吸尘器上的,因为要是吸尘器工作正常而我没有连接到我的检测装置上不也不等达到目的吗?可以在吸尘器与设备连接处那块,简单点的方法也行的,比如说用一种特别的杠杆啊?什么的 但是我还没想好到的,麻烦大家了

网友E:
用纸试,纸往里吸,吸尘器工作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