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d3现有问题汇总?

楼主(2009-12-02):
我先开个头。
1.icd3不支持较老芯片pic16系列,例如:pic16f887等;
2.icd3在下载pic18f6622的程序时,下载(可能)不完整;(icd2下载的程序可以正常执行,icd3下载的程序大部分有问题);

建议大家积极互动,给microchip以提示。

网友A:
1、是877和877A吧.887好象大家试验过了没什么问题,你那出事情了?

楼主:
不会的!我用icd2可以正常 下载!!

网友A:
也有可能是VPP驱动能力的问题,把MCLR拆到只剩余一个10K上拉看看。

网友B:
严格地说,是你那台ICD3不支持。

楼主(2010-06-01):
搞不明白!

楼主:
最近用pic24fj64ga004也经常出现 programming failed
用icd2下载一遍,再用icd3下载就一切ok啦!
还有mclr上接一个103的电容,也会影响下载!

楼主(2013-11-22):
与IO所有接的负载、VPP的带载能力、以及PCB的布线……都会有一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