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利用运放的增益带宽积特性来实现低通滤波器功能?

楼主(2009-12-02):
(无正文)

网友A:
其实运放的“增益带宽积特性”主要源自于其级间对地电容,具有“低通”特性,但不纯也不准。通常不会这样使用。

楼主:
如果我只想获得直流附近的信号,而且信号很微弱,放大倍数可以调到很大,是否可以利用运放的这个特性来做低通的抗混叠滤器?

网友A:
混叠和信号频率和采样率有关。可以通过低通滤波和提高采样率来消除混叠。既然信号频率很低,那低通滤波的选择就比较容易,要“界线”分明的话,提高滤波次数。

楼主:
其实运放的“增益带宽积特性”主要源自于其级间对地电容,具有“低通”特性,但不纯也不准。通常不会这样使用。
引用 网友A:

您好,问下什么是“不纯也不准”?

网友B:
“不纯也不准”的意思
1、运放的参数分散性很大,单位增益带宽在同一型号的各芯片中可能相差几倍,都算合格,所以“不准”。
2、运放里面是二极管和三极管,包括MOS管,这些在大信号时都是非线性的。运放的线性很高,那是由于有强负反馈。单位增益带宽之外负反馈几乎不起什么作用,稍大一点的信号输入就会由于各二极管三极管的非线性产生各输入信号频率的差频,这个差频信号可滤不掉。所以说“不纯”。电阻电容电感是线性的,无论多大幅度的信号也不会产生两个信号的差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