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信号”测量及引线问题?

楼主(2009-12-02):
电桥组成的测量电路,测量的信号为应变的形变。
请问:
      电桥到信号调理电路(放大,滤波)的连线用什么线连接比较好?用双绞线好吗?用单股线,还是多股线好?用粗点的还是细点的线好?
      个人感觉:细线是引入的串联电阻比较大吧,粗线会有什么影响不清楚,是不是引入的噪声会很大?

楼主:
顶,帮忙回答下啊~

网友A:
象桥式电阻传感器出来的线一般都是,七根很细的线。红黄绿蓝黑。外面还有屏蔽层。最外面是一层外皮。进入仪表放大器。应该是多股线呢。

网友B:
注意区分“股”和“芯”

在导线中,股是指一条导线线芯中有几条导体,而芯则是指一根电缆中有几条导线。

例如,网线中有8根(4对)导线,但每根导线都是只有一条铜芯的实心线,是单股线,可称单股八芯(或八芯单股)导线。但是,如果将各导线的绝缘层全部去掉,拧到一起,那么,它就是八股单芯线了。

网友B:
单股7芯电缆

多股3芯电缆 注:如果一根导线做成许多股,常被称为软线,芯股越多,线越软。通常的软线最少要7股/芯。

网友B:
实物图:左下角是单芯多股电缆,其它是多芯多股电缆

网友B:
这复合多股橡套电缆(三相四线电缆)---软电缆,常用于移动设备,如切割机

网友B:
我想,我已经基本讲清楚了。今后请注意描述准确。OK

网友B:
这种线的线芯很细,所以很软

网友B:
这种线的线芯比较粗,所以比较硬

网友C:
原理上当然是越粗越好,但是太粗会转不过弯,也会导致无端的增加成本,所以实际上当然是要综合考虑啦~

一般会移动的连接线,都应该用多股线,因为多股线相对于同样粗细的单股线要柔软得多,移动更方便,也更为耐折

网友D:
用同轴电缆怎么样?

网友B:
同轴电缆是单芯电缆,高频电缆。用不上。

网友C:
唉~

LZ,这个线可以认为是没有任何要求的,随便找条认为不会被扯断、认为和设备档次协调的线就可以了,没必要用什么同轴电缆或者多高级的线。

当然,要是你的设备值个几十万、几百万的,用太差的线当然就不应该了。就好比音响发烧友,不管是CD还是功放都用手臂粗的的电源线、音响线、信号线,真的有必要吗?
但是别人就非要这么干,你要是不这么干别人会认为你比够档次,甚至懒得跟你交流:lol

网友B:
导线有电阻对于高输入阻抗的放大器而言,“何足挂齿”……

重要的是不要让干扰随便混进来。例如双纹线就有此效果。
另外,也不能为其它噪声提供条件,如使用导线和端子材质根本不讲究,会引入热电势的。

楼主:
谢谢各位,尤其是ic921,让我了解了导线“芯”和“股”的区别~: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