炉温测试议

楼主(2009-12-02):
修了一个炉温测试仪,现在有通讯软件,它那个上面用了四根通迅线,一个地,一个发送,一个接受,还有一个应该是什么,用的是串口!

网友A:
用万用表测量一下,这东西不是标准件,要看设计者的意图了。

楼主:
可能CPU挂了,有时上程序,有时不上,复位电路没有问题!谢谢你们!

网友B:
不是温度控制方面的线吗

网友C:
怀疑是DT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