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EASYARAM2131的内核检测问题请教!

楼主(2009-12-02):
之前调试了很多程序,板子和H-JTAG都是好的,昨天我把一个(串口通信)程序用H-JTAG烧进片内FLASH后,断开JTAG,程序在开发板上能运行!当我再次接上H-JTAG时,检测不到内核。重启过也想过如下办法都未能解决!
1引脚设置没有占用JTAG的引脚功能
2连接ISP功能后RESET ARM板依旧检测不到
3H-JTAG肯定是好的其他板子上能检测到内核
4之前即使是烧写片内FLASH或者是片内RAM都没有出现这种问题!!!!!
5开发板的在没有链接ISP的情况下一只在运行我最后一次烧进去的程序!
6并口检测没有任何问题
哪位高人能指点迷经

楼主:
问题解决了!也有人跟我遇到同样的问题。
可以用如下的方法解决:用ISP清空片内FLASH的代码,若依旧检测不到,就再烧一个编译正确的代码进去(我烧的是一个串口代码),跑跑看代码,能跑起来,就可用H-JTAG检测内核,此时多半可以检测到了。
使用LPC这个系列片内FLASH问题比较多,之前我就碰到过一次片内FLASH检测不到,相当之尴尬!!!!
所以我决定玩完这块板子就去玩吖南的那块三星的2410,这个芯片应该比较稳定,而且也可以上LUNIX~

网友A:
又学习到知识了,谢谢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