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768晶体不起振

楼主(2009-12-02):
MCU:MK9A50
晶体:32768(12PF)
电路描述:晶体跨接在XIN/XOUT引脚上,两个引脚上分别接一个12P的谐振电容
现象描述: 晶体无法起振,XIN引脚上有2.2v左右的电压,XOUT电压为0

已调试策略:1。在XIN-XOUT之间并1M或2M欧姆电阻;
                 2。将谐振电容修改为15P/22P
                 3。取消谐振电容

楼主:
请各位大虾指点

网友A:
yewuyi之前发过一个类似的帖子,大意是壳体间绝缘电阻小了,把晶振外壳不接地看看

网友A:
嗯嗯  是换晶振解决的

楼主:
晶体外壳未接地
晶体更换过,没有效果,KDS和SII的晶体

网友B:
换个MCU试试。

楼主:
芯片也换过

网友C:
MK9A50这个好象是替换HOLTEK的把?

看看MCU有没有什么配置字什么的要选择,现在很多MCU都支持很多种振荡源输入,但都需要编程时配置选择对应的配置字,例如默认多时默认RC OSC,需要你改为晶体,而且很多还能选择振荡的增益,你可以选择增益较高的方式试试。

楼主:
配置字选择为LP模式,即外接晶体模式;没有可配置的振荡增益控制字

网友D:
可以按照如下检查一下:
1 OSCIN 对电源或对地有略微的漏电,注意这可能是IC的问题也可能是PCB的问题。测试方法是把OSCIN悬空后串微安表,分别接电源和地,测电流。理论上是有几个微安的漏电的,因为IC内部有一个几兆的反馈电阻从OSCOUT接过来而其信号是反向的。 如果漏电太大,就不起振了。

2 试一下OSCIN接电源或地时,OSCOUT是否跟随着反转,特别注意电平的幅值是否是标准的0、1。如果不,说明内部振荡用的反相器工作不正常。

3 还这个4M的晶振,看看振不振。如果振说明是过激励了,解决方法是OSCOUT上串电阻,阻值要试,从10K开始试。

如果上面都不灵,恭喜你见鬼了,看在PCB上有没短路、断路的问题吧。

网友E:
我現在也用這IC呢,看看PCB板有沒有問題,從一個正常板子的晶振上輸出一個32768的信號到現有的XIN上,看看行不行.

网友F:
换晶振解决的

楼主:
10楼:4M晶体用的是另外的振荡器,这个我做过试验,是可以起振的

楼主:
如果你说的是在32K的振荡器引脚上连接4M晶体,那么这个我也曾经试过,无法起振

楼主:
请教一下10楼:如果将XIN/XOUT两个引脚悬空,那么上电后,这两个脚是否应该有电平;
如果连接了晶体,测量XIN/XOUT均为低电平,是什么原因?

网友G(2010-05-07):
XOUT上串10k电阻

网友H:
一般都有典型应用电路的

网友I(2012-10-09):
有做电源模块AE和电源管理芯片设计的朋友吗?可以交流交流哦!

网友J:
晶体负振电容是多少?6P的,理论上的外接电容在12P左右。
常见的晶体都是12.5P的,理论外接电容在20P左右。
我用MSP430的时候为这个事情折腾过,现象是低温停振,根本问题还是晶体的起振条件没满足。用串并电阻之类的方法,也是满足起振条件,但是电容不配对,晶体的误差就会大。
基本上,选对晶体,电容计算对,是不需要电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