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 这个电路可行不?

楼主(2009-12-02):
我想做一个电压检测电路,当输入电压超过11V时输出一个低电平触发单片机外部中断,请大家帮我看看用这种方式可行否?如果可行三极管用3DG6能?

网友A:
精度多少?如果Vi在11V左右振荡怎么办?

楼主:
这个电路只要时用来检测一个开启信号,信号只在0v和11v以上两种情况

网友B:
我认为可行。

网友C:
电路肯定没有问题。
如果对成本敏感,直接电阻分压后接IO更简单,要安全一点就加个限幅二极管。
如果干扰敏感最好用光耦隔一下。

楼主:
加这个电路的目的就是为了电平匹配,

网友A:
从成本的角度,3K改为1K。90K改为10K。

网友A:
1.        **毛蒜皮之一:成本节约
现象一:这些拉高/拉低的电阻用多大的阻值关系不大,就选个整数5K吧
点评:市场上不存在5K的阻值,最接近的是4.99K(精度1%),其次是5.1K(精度5%),其成本分别比精度为20%的4.7K高4倍和2倍。20%精度的电阻阻值只有1、1.5、2.2、3.3、4.7、6.8几个类别(含10的整数倍);类似地,20%精度的电容也只有以上几种值,如果选了其它的值就必须使用更高的精度,成本就翻了几倍,却不能带来任何好处。

楼主:
如果电阻小了 会不会产生输入电流过大

网友D:
一个简单的过零电路~!

网友E:
这个电路只要时用来检测一个开启信号,信号只在0v和11v以上两种情况
************************************
这样还需要三极管吗?直接电阻分压就行了或者直接接一个大电阻给IO就行了

网友F:
我觉得没有必要用三极管

网友:
好像这个帖子发的不是地方吧。好像应该发到模拟技术版吧。所谓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不过好在侃单片机版的兄弟们知识面够丰富。呵呵!建议在三极管的基极加个电阻,要不然好像不像那么回事。3DG6是否合适建议你自己先确定该电路要实现的指标,再结合3DG6的数据手册和你的理论计算再结合实际电路检验来确定。3DG6貌似使用在高频电路上的吧。另外VCC是多少也不说,万一是1、2百V,3DG6肯定是受用不起的。呵呵!

网友A:
3DG6是国产型号,一般现在用2sc9014、2sc1008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