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管射随削底失真的产生原因

楼主:
加上隔直电容,就削。不加隔直电容就不削。
减小R2的阻值,可以消除削底失真。
它是因为啥削底啊?

网友A(2009-12-02):
加隔直电容和不加隔直电容,交流负载是不一样的。前者是两个电阻并联。

网友B:
U2的工作点不对,已经深度饱合了(你量一下U2集电极,电压应该是1.45V左右)。输出没有隔离电容,如果负载比较小,会对U2集电极电流有一些分流,小信号下会减小饱合失真。减小R2是一样的道理。

解决方法:把U2的发射极负反馈电阻,由100R改为1K,把U2集电极电压弄到7.5V,动态最佳。

楼主:
俺没有说清楚。
前级不能动了。
chang哥给了了思路。(其实就等于没说)
蚁哥你把俺增益一下砍了10倍,你也好意思。

俺现在就搞一单管射随。加了隔直它就削。俺现在要搞出负载与削底的关系。现在发现减小Re可以缓解削底程度。

哪位大哥遇到过这情况。不行就只能做推挽OTL了。:Q

楼主:
这是上图的波形图

网友B:
U2都饱合了,你还有增益?你有没有量过U2集电极电压?

要兼顾电压增益,你得先把工作点弄对。然后调整(RC//RL):Re的比值

建议多啃啃书

网友C:
射极跟随器的驱动是单向的,你现在下拉靠的是800欧的电阻,那玩意儿能对称吗?

网友D:
唉...

改变基极的两个分压店主的比例即可。

楼主:
U2都饱合了,你还有增益?你有没有量过U2集电极电压?

要兼顾电压增益,你得先把工作点弄对。然后调整(RC//RL):Re的比值

建议多啃啃书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你是怎么看的!但是U3的B集电流很小,你那样看是错的。U2没有饱和。

蚁哥咱不说前级了。
咱就说那个射随。

网友C:
分析一下上下“驱动”的内电阻,在算算他们的RC。

楼主:
唉...

改变基极的两个分压电阻的比例即可。
引用 网友D:

少诶。。你去改变试试。

楼主:
分析一下上下“驱动”的内电阻,在算算他们的RC。
引用 网友C:

H哥50分呢,给说细点个。

网友B:
U2有没有饱合,是可以算出来的。

Ub=12*7/(7+51)=1.448V

Ie=(1.448-0.6)/100=0.00848A

5K电阻流要流过0.00848A电流,两端压降要达到42.4V,还不饱合吗?

前级出错,波形就在这里烂掉了,讨论后极有何用?

降低7K电阻可以让U2退出饱合,但这样的话E极电压很低,温度稳定性极差。

网友C:
基本没辙,改电路。射极输出是单向电压源,不能象集电极输出那样考虑——那是电流源。

网友B:
4-5楼的图,RC的时间常数是够的,失真的原因,在于偏置电阻提供的电流太小,负半周因为C上的电压让发射结反偏直接截止

两个50K电阻都改小,如5K,就没事了

楼主:
U2有没有饱合,是可以算出来的。

。。。
引用 网友B:

诶,蚁哥我错了,别怪我。前级我不能贴。那前级是忽悠人的。
我只想研究研究后级。

H哥很对。只能用推挽了

网友B:
这么说的话,射随器就要从所有线性电路中砍掉了,只用来做方波驱动?

基本没辙,改电路。射极输出是单向电压源,不能象集电极输出那样考虑——那是电流源。
引用 网友C:

网友E:
俺没有说清楚。
前级不能动了。
chang哥给了了思路。(其实就等于没说)
蚁哥你把俺增益一下砍了10倍,你也好意思。

俺现在就搞一单管射随。加了隔直它就削。俺现在要搞出负载与削底的关系。现在发现减小Re可以缓解 ...
引用 楼主:

c2右端的直流电平:u1
计算得u1=0.86v
请问你峰峰值两伏,波谷那-1v要如何通过?要将基极的静态工作电平调高。

网友B:
偏置电压是没问题的,1楼信号电平Vp-p是100mV,偏值电压1.45V, 4楼信号电平2V, 偏值电压6V

网友B:
折腾啥,都说了你4-5楼负半周截顶,是电容的电压提供了反偏。

可能是你的三极管放大系数太小(估计是20,反正不足50的样子),不改电阻就改超贝塔三极管,几百的那种

诶,蚁哥我错了,别怪我。前级我不能贴。那前级是忽悠人的。
我只想研究研究后级。
H哥很对。只能用推挽了
引用 楼主:

网友E:
回复 楼主:

这个图我仿真没有失真~~~

网友B:
awmc_m, 那应该是你的三极管直流放大系数比较大, 你改成几十倍看一下,负半周应该就会明显失真了,如果小到一、二十倍的话,可能会出现5楼的波形,这类似于高频丙类放大器的工作状态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个图我仿真没有失真~~~
引用 网友E:

小信号还是大信号?

网友F:
直流通路的饱和了

网友C:
仅考虑射极跟随(且C够大),负半周在- (VCC / 2) * RL / (RL + Re)处销顶。其中RL为负载,Re为射极电阻。

网友B:
这就验证了俺说的:C上的直流电压,在负半周给发射结提供了反偏电压,让三极管进入截止区,这是个导通角的问题。信号电平超过这个值,导通角就会下降了,部份进入截止。

而且,三极管的直流放大系数过小,或偏置电流过小,都会降低这个临界点。

网友G:
明显已经饱和了,建议改电路

网友H:
请问楼主 你 用的 什么 仿真 软件啊

我也想弄个

网友I:
请问楼主 你 用的 什么 仿真 软件啊

我也想弄个
引用 网友H:

multisim

网友H:
偶现在用multisim2001

网友J(2010-10-04):
仅考虑射极跟随(且C够大),负半周在- (VCC / 2) * RL / (RL + Re)处销顶。其中RL为负载,Re为射极电阻。
引用 网友C:

公式怎么推导出来的:dizz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