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mV的纹波电压会影响单片机工作吗?

楼主(2009-12-02):
我用34063为单片机供电,5V,负载变化较大,低负载下用示波器看电源有100mV的锯齿型纹波, 请问这么大的纹波会影响单片机工作吗?无AD转换

网友A:
多并几个电容看看,最好是钽电解

网友B:
纹波50mv以内更妥些。
dcdc输出端的电容可以选择瓷介的,电解对消除这类纹波效果不是很明显,另外看你的电感大小选择是否合适。

网友C:
能工作,但仍旧建议适当滤波、退偶

网友D:
MCU等数字电路都有一定的噪声容限,只要不超出该容限就可以工作,但这样的系统品质和可靠性均不佳,应该改进电源设计并加强滤波、去耦。

网友A:
你也把34063的输出加大到7V,用一个7805降压到5,这样纹波会小很多

网友E:
我在设计一款产品的时候也碰到过LZ说的情况,我是用市售10元那种成品小开关电源供电,然后7805降压的,在5V输出的地方加220UF的钽电容,104P瓷片,都无法消除.请有类似经验的兄弟传授一下经验,谢谢!

网友A:
7805对纹波还是有很好的抑制作用,开关噪声就么办法了.
不过开关电源的噪声根本不影响.

开关电源不影响是什么意思?

网友F(2011-08-23):
如果在不知道纹波电压和电流任意一个量的时候分别该如何计算?

网友D:
如果在不知道纹波电压和电流任意一个量的时候分别该如何计算?
引用 网友F:

要靠测量。

网友G:
之前对GSM模块供电测试,板子上加瓷片电容,和一个470uF的钽电容,后来因为成本高,去掉了钽电容,现在我想的方法是磁珠加瓷片电容,不知效果如果,前级电源是DCDC输出5V,

网友H:
回复 网友E:
这应该是共模噪声

网友I:
要注意测量方法,你看到的并不一定就是真相。可能实际中的纹波并没有那么大。

网友J:
DCDC稍为升高一点 然后用L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