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中发送/接收模式切换的耗时是否可计算?

楼主(2009-12-02):
在通讯调试中通常需要发送/接收模式切换,切换需要的时间应该怎么计算,是完全取决于RF芯片么?或主要与什么有关系?与通讯的距离有关系么?谢了!

楼主:
实际调试中遇到:设备一先发送数据然后切换到接收模式,如果发送完数据后延时太短,马上切换到接收模式,一直处于接收模式的设备二就会收不到数据.按理设备一发送数据完后的模式切换不应该影响到设备二的接收啊.

网友A:
若是双向通讯,有应答信号,确认从机收到后,主机再切换.
若是单向通讯,则主机连续发3帧以上较妥,以免第一帧不同步造成从机数据不完整.

楼主:
谢楼上,但在双向通讯中,主机不切换到接收状态,怎么能确认从机收到?

网友A:
通讯协议里,主从机的收,发时序都是搭配好的.
对于异步通讯,主叫端根据被叫端的等候时间,作适当延时,把切入时刻调整到时段中点,有利于增加应答可靠性,例如从机等候50μs,主机延时25μs再去读从机状态.(原则是延时不得大于50μs),反之亦然.

网友B:
模式切换主要取决与RF芯片的设计指标和控制程序的执行时间,一般是二者之和。至于确认数据传输是否成功要靠协议来实现,用会话式应答协议即可,协议思想可参考Modbus,将其简化即可。会话通讯需要双向交互,信道收发切换是必需的。

网友C(2014-03-06):
引用 楼主:
谢楼上,但在双向通讯中,主机不切换到接收状态,怎么能确认从机收到?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居然会影响到从机的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