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写编译器会报错么?

楼主(2009-12-02):
  1. unsigned char  a[1];

  2. a[-1] = a[2];

keil  无论任何版本!

猜猜看!先别动手实验!先回帖,再试验!

网友A:
这个没有玩过!:victory:

网友B:
数阻下标编译是不审查的。不仅如此,运行时为了效率起见也不审查。故,数阻的下标使用起来要特别的小心,越界犯规通常走的都是这个“后门”。

网友C:
这不是纯粹找拍吗?

姑且不论程序的正确性,但-1到底是多少,这个就很难说,而且肯定与CPU、存储器空间有关,怎么会“eil  无论任何版本! ”呢?

楼主:
研究到这种程度算是走火入魔了……

网友D:
负数是补码,应该很大了

楼主:
这不是纯粹找拍吗?

姑且不论程序的正确性,但-1到底是多少,这个就很难说,而且肯定与CPU、存储器空间有关,怎么会“eil  无论任何版本! ”呢? ...
引用 网友C:

很抱歉一点也不难说。。。。。。。。。

-1 就是0前面那个数   a[-1] 就是a[0]前面那个数字!

数组的本质是啥? 是地址 加 偏移量

-1 就是 0 向前偏1个 , 1 就是0向后偏一个!

可以运行一下!!试试看!完全ok!

只要不超出 存储器范围 a[-100]也行

哈哈:lol

楼主:
研究到这种程度算是走火入魔了……
引用 楼主:

怎么可能呢!!??:curse:

楼主:
这不是纯粹找拍吗?

姑且不论程序的正确性,但-1到底是多少,这个就很难说,而且肯定与CPU、存储器空间有关,怎么会“eil  无论任何版本! ”呢? ...
引用 网友C:

我是老王卖花 自卖自夸!
闲着无聊 玩玩的..........

说说
unsigned char i;  和unsigned char i[1] 之间啥区别?

楼主:
数阻下标编译是不审查的。不仅如此,运行时为了效率起见也不审查。故,数阻的下标使用起来要特别的小心,越界犯规通常走的都是这个“后门”。
引用 网友B:

为啥不审查?考虑过没?

网友B:
为啥不审查?考虑过没?
引用 楼主:

因为数组源于指针,固然不审查。
你看C中的指针是否审查?

网友E:
楼主到底想说明什么问题?

楼主:
因为数组源于指针,固然不审查。
你看C中的指针是否审查?
引用 网友B:

指针 a 是一个地址不审查

数组a【100】是  (一个地址不审查) 乘以 100 =  100个地址不审查。

keil是不审查....但是VC++6.0给了个警告。

楼主:
楼主到底想说明什么问题?
引用 网友E:

楼主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我说:猜猜看啊 让大家猜猜看  这样写行不?

:lol

啥问题说明不了!

NO!

说明了千万不要越界啊!!!

楼主:
-1,实际就是0xFFF...FF,对于8位机,可能会给你转成0xFF(255),0xFFFF(65535);32位机,很可能就是0xFFFFFFFF了
还没见过有想楼主这么用的。也许能编译通过,但是结果很严重!

楼主:
用hello例程试了一下:
int main (void)
{
        unsigned char array1[10]={0};
        unsigned char array2[256]={0};
        array2[-1]=1;
        array2[-2]=2;
        while(1)
                     ;
}
编译的时候就有两个警告:
Hello.c(64): warning: C3488E: write to variable 'array2' with offset out of bounds
Hello.c(64): warning: C3488E: write to variable 'array2' with offset out of bounds

单步执行的时候array1一直都是空空如也。这只是软仿真而已。如果是硬仿真,早就跳出内存非法访问的中断了

网友F:
[-1]可以用在需要数组下标由1开始的场合:
int a[100];
int *p;
p = &a[-1];
然后p[1]~p[100]就一一对应a[0]~a[99]

楼主:
用hello例程试了一下:
int main (void)
{
        unsigned char array1[10]={0};
        unsigned char array2[256]={0};
        array2[-1]=1;
        array2[-2]=2;
        while(1)
                     ;
}
编译的时候就有 ...
引用 楼主:

你用的啥编译器?若用keil 默认配置下,传统51定义array2[256]能编译通过么?:loveliness:
没过年就忽悠我呢?

楼主:
-1,实际就是0xFFF...FF,对于8位机,可能会给你转成0xFF(255),0xFFFF(65535);32位机,很可能就是0xFFFFFFFF了
还没见过有想楼主这么用的。也许能编译通过,但是结果很严重! ...
引用 楼主:

void main(void)
{
INT8U b[5] = {1,2,3,4,5};
INT8U a[3];

while (a[-1] == 5);

a[1] = 100;

}

你试试这个代码在while处能不能停住?:lol

楼主:
void main(void)
{
INT8U b[5] = {1,2,3,4,5};
INT8U a[3];

while ((a[-1] == 5) && (a[-2] == 4) && (a[-3] == 3) && (a[-4] == 2));

a[1] = 100;

}

楼主:
51啊,好久不玩了……MDK3.20

另外,在keil C51里,不要说“array2[256]”了,几十K都用过……毕竟产品中少有能small就搞定的,能搞定也会需要手工添加很多东西。

网友G:
LZ逐渐进入癫狂状态……
uchar aaa[60000]又不是没开过……

楼主:
你用的啥编译器?若用keil 默认配置下,传统51定义array2[256]能编译通过么?:loveliness:
没过年就忽悠我呢?
引用 楼主:

楼上两位,我说默认配置啦!没有看到?:lol

网友H:
回复 楼主:
应该是正好指向了5.

网友I:
楼主真是闲的蛋疼...
我好羡慕(⊙o⊙)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