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 LAYOUT

楼主(2009-12-02):
EZRadioPro AN414 有关下列描述,是什么意思?ER指什么呢?

网友A:
ER指误码率。

网友B:
哈哈,春阳也有糊涂的时候
ER是介电质常数,
FR4的,4。5,下边的参数是一个微电线的参数表
好像是一个共面波导(COPLANAR)
这条是一个功率容量很大的线,按着布就行了,

网友C:
介电常数,楼路你要写规范,Er和ER可不一样

网友A:
呵呵,是有糊涂的时候,老了……
ER——立刻想到的是Error Rate误码率,未仔细阅读那个表,但介电系数可以肯定不是用Er来表示的,只是后面的4.5这个值确实是FR4的介电系数(通常在4.2-4.7间),做传输线设计时要考虑介电系数,所以结合上下文确实应该是介电系数之意,只是这个Er应为资料中的笔误。

网友D:
好像是A7102的板子

网友C:
介电常数那个时希腊字母吧,怎么打出来啊?

楼主:
谢谢大家的参与!
chunyang,那一般用什么表示哦,50W是不是也也笔误啊,是50ohm?

网友A:
确实应该指的是50欧姆微带传输线,介电系数:dielectric constant或permittivity。

楼主:
我用 polar CITS25计算出来是75ohms 相差好大,呵呵!

楼主:
都忘记了,评分了,给不了... 24小时限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