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采样

楼主(2009-12-02):
可不可以直接用速度比较快的ADC芯片去采样交流信号啊???

网友A:
ad不一定只采直流。

网友B:
得看被测信号的频率范围,然后根据奈奎斯特准则选择采样频率,也即ADC速率。

网友C:
从原理上讲,AD的快慢其实就是针对其中的交流成分而设的。如果根本不变,测一次就全部OK了。

因此,如果带宽够,楼主愿望不成问题

网友D:
另,单电源供电不能采样负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