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推荐一个开关

楼主(2009-12-02):
做了2路恒流源,  给LED供电。用于LED测试。

  测试过程中在要求2路恒流源进行高速切换。

   一路电流0.1UA----1ua ,
   一路电流 10MA----500MA

    电流相差太大,不能做到同一个恒流电路上。。
   以前是用继电器切换的。主要是太慢,还有就是寿命问题。其他均可以达到要求。。

   现在的电路用两路三极管(8050)+MOS管(IRF7456N)进行切换。

   做成了一个类似单刀双掷开关。

    现在的问题是UA级漏电。恒流UA小电流的时候 MA级 MOS管不能彻底关断。
串到MA级去了。有UA级漏电,实际上是关掉了,电是漏电出来的。
    大电流没有问题。MA级。

     大家帮忙推荐下有什么好的方案,有没有有集成IC,或从电路上有其他思路。。
速度10毫秒,寿命长,还有漏电小。。。因为有UA级恒流,漏电要求比较高。
  继电器就是速度慢,也可以接受。关键是开关频率太高,寿命达不到要求。2个月就要换器件。

楼主:
先顶上去,,, 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A:
小电流的一路,要用JFET,别用VMOS

网友B:
uA级的你可以用个电子模拟开关直接控制输出,mA级的你可以
通过电子模拟开关加上一个高阻抗输出的MOSFET管控制输出。顺便将你的图贴出来看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模拟开关可以?

我手边有几种,还没有试过,大电流好办,关键是小电流,我把负载一加上,

就没有电流过来。不加负载,电流还有1ua。很稳的。现在漏电,0.1UA都先不测试了。
  用万用表测试 恒流1ua已经进入了MOS管。。出来就没有了。

负载就一个发光二极管,影响不应该那么大吧。以前用继电器就可以实现。。不存在一接负载,就不恒流的问题。所以恒流电路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uA级的你可以用个电子模拟开关直接控制输出,mA级的你可以
通过电子模拟开关加上一个高阻抗输出的MOSFET管控制输出。顺便将你的图贴出来看一下。
引用 网友B:

我先看下模拟开关的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帮我推荐一种,我明天去电子城好买回来作试验。。

平常很少接触MOS。JFET。。

模拟电路以前基本上都是用运放作传感信号放大。对分立器件用得很少。。。
谢谢蚂蚁。。

网友A:
J107, Id(off)<3nA, Ron=3ohm, Ids=50mA, 批量价格7毛

推荐用JFET,是灵活性好,可以提供比模拟开关更高动态的驱动电平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我先把DATASHEET 下载下来啃下。。

网友C:
图都不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