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款单片机

楼主(2009-12-02):
要求单片机尽量低端一些,自身带有存储器,有一个定时器就行了,I/O口有几个都行,就是尽量引脚少点,便宜点,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很多啊,一般8Pin,只是不知道你说存储器什么意思,单片机一般都有啊,莫非e2prom吗

网友B:
我感觉51的就已经很低端了,几块钱的问题

楼主:
to2楼  能说下具体的型号吗?
to3楼  这单片机一片得多少钱呀?

网友C:
同意LS,51不错

楼主:
回楼上,其实我也觉得51不错,可是我要做的东东只需要定时器的功能,老板说必须使用单片机,哎,51可能有点浪费了

网友D:
pic12f508

楼主:
感谢各位大虾的帮助

网友E:
PIC12F509 PIC12F510 PIC10F200便宜

网友F:
SN8P2501  8PIN

网友A:
emp 78p153

网友G:
看你们做什么了,如果是批量产品的话,慎重选择

只是开发板的话,就51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