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RGB视频480×800@60变成800*480@60,视频90度旋转显示。

楼主(2009-12-02):
(无正文)

网友A(2010-01-14):
不知道“把液晶从横屏改成竖屏显示 ”,这样的操作方式是否对楼主有参考价值

网友B(2010-02-18):
把显示器横过来放就可以实现了啊

很多人都用过这种方案

网友C:
有兴趣可以了解下我们vga/rgb采集卡,我们网站http://www.vgaic.cn
不过成本可能高了点,效果不错。

网友D(2010-03-29):
步骤如下:
RotateBlt(hdc1,800>>1,480>>1,hdc0,0,0,800,480,90);   原始图像hdc0旋转90度到hdc1(800x480)
StretchBlt(hdc2,0,0,480,800,hdc1,0,0,800,480);  hdc1(800x480)填充到hdc2(480x800)

网友E:
有些显示屏支持这两种显示方式的,看下资料有没这种功能先.

网友F:
这样的屏没有见过。一般的都是左右或上下反转的。
主要看你用什么方案。
1. CPLD+SRAM(FPGA+SDRAM)
2. 一些视频驱动芯片可能会带这个功能(一般这样的芯片都外带SDRAM)
基本的方法都是将显存的数据480*800转换成800*480排列,实际驱动信号还480*800的时序。

网友G(2010-06-10):
同意楼上大哥的方案!这样的需求到真的只是广告*上才用的到。但广告*可以编辑的数据就是竖着的,要到显示环节转向的少

网友H:
调整一下显示屏上的四个跳线,换两个电阻搞定。

网友I:
软件方案把像素做一个矩阵转秩即可。 硬件的话可以考虑用一个简单的带DA AD 的FPGA实现。

网友J:
楼上正解,要用FPGA做,常见的视频scaler也没有这个功能
市面上看到的,都是显卡干了这个活

网友K(2010-07-10):
用SSD1963这个IC可以做到

网友L(2011-02-28):
请问有没有关于图像识别方面的算法

网友M:
工业RGB无同步信号,不知道怎么转VGA

网友N(2011-04-23):
可以联系我,有800X600的,也有800X4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