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为什么程序烧不进去 急~~

楼主:
各位大侠 我用keil编写STC单片机的程序,型号是12c5201ad。生成hex大小2k多 而keil编译是显示code=911 为什么烧写进这个1K的片子会出错呢?显示空间不够
比较急,请高手指点
程序大小到底是看code呢还是hex文件大小呢??
还有 程序是从0800H开始存的??

网友(2009-12-02):
既然你说 生成hex大小2k多
而keil编译是显示code=911

那么你是如何知道的 生成hex大小2k多  ??

楼主:
生成的hex文件--右键--属性

网友:
这样当然是错误的拉
你这样看的是HEX文件在硬盘的大小
不是文件在单片机的大小

楼主:
那我的程序是不是过大呢??  code=911的程序放不到1K的单片机么??  还是说code不能代表什么

网友:
你叫声123JJ
我就告诉你

楼主:
123JJ是个啥?~

网友:
是我的名字

楼主:
123JJ?? 您是女的??
亲爱的123JJ 赶紧告诉我吧

网友:
你为什么要把程序从0800H开始呢??
为什么不从00H开始呢??

网友:
你说程序是从0800H开始
估计你是使用汇编语言吧
你尝试一下从00H开始拉
org 00H

楼主:
不是汇编 是用C编的 开始地址没有管,结果载入到烧写器, 选择12c5201ad(1K)报错,选择12c5204(4K)可以,但是载入后发现0800H之前的空间都是00
敢问用C怎么设定程序开始地址呢??或者嵌套汇编??

网友:
0800H = 2048 = 2K
但是你选择的12c5201ad只有1K
容纳不下   所以报警错误

网友:
发个程序上来看看

楼主:
敢问用C怎么设定程序开始地址呢??或者嵌套汇编??
好JJ   告诉我吧~

网友:
用C不用设定开始地址
开始地址自动产生的  不用管这个

网友A:
嵌套汇编需要一些固定的格式,这个你网上搜一下,或是早本书看一下嘛,讲这个内容的还是很多的

网友:
全部用C很好的
干吗要嵌套汇编呢 ??    难道是为了提高效率  速度的问题 ???

楼主:
我知道了 我的keil是未**的,编出来的程序都是从0800H开始  哎 看来要**一下才行啊
JJ有没有uvision4的**??

网友:
我的是keil 750

不是 uvision4

网友B:
应该不是没**的问题

网友C:
你去下个hex文件的格式过来看看吧
hex文件要比代码本身要大,因为hex里面包括了代码的地址以及校验等信息
bin文件和代码大小是一致的

网友D:
123有****吗???:dizzy:

To: LZ
就是没**的问题,自己随便去狗狗上找一个啦~

网友E:
123有****吗???:dizzy:

To: LZ
就是没**的问题,自己随便去狗狗上找一个啦~
引用 网友D:

派小X去验身:victory:

网友D:
这活只有小黄能干。

网友F:
123是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