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与单片机通信

楼主(2009-12-02):
有一个项目,需要单片机和ARM两个处理器,用ARM是因为要用到操作系统,用单片机是因为这款单片机自带一个24位的AD,我们的仪器对精度要求很高,以前用ARM加了一个AD模块,但是达不到要求,可能是模电没学好,所以AD部分没做好,现在用的这款单片机AD采集到得数据很准,所以不想换了 就打算还用这款单片机,单片机只负责采集数据,采集到得数据交给ARM处理,这就涉及到ARM和单片机的通信问题,我以前没同时用过两个处理器,想请教一下大家这个方案可行吗?  给个大概的思路更好,谢谢大家拉!

网友A:
单片机是……

网友B:
有什么不行的,看你的采集速度了,如果低于115200/24,可以用串口通信

高了可以换别的接口,比如IIC

就看你数据采集速度了,如果你的那个单片机的通信性能能跟得上你的速度要求,就没问题

网友C:
是啊,3楼说的对啊

网友D:
只有速度的因素?

楼主:
回复 网友A:
TI公司的MSC1210

楼主:
采集速度现在是200HZ,只考虑速度就可以了吗?  我以前没搞过两个处理器的,比如说这两个处理器如何配合,协调了,能否给点具体的讲解呢,比如说他们两个如何工作?谢谢了
3# lelee007

网友E:
其实涉及两个MCU如何同步的问题,其实速度满足的话用IIC,SPI串口都行,最好在有个中断线,通知ARM读取AD数据。
还有个方案就是采用双口RAM,这样陈本比较高,还得需要你的的单片机有本地总线。

网友F:
没错,只要速度跟得上,两个MCU通讯协调好就行

网友G:
太简单了,LZ自己动手,随便做都能做好的。

网友H:
不是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