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驱动

楼主(2009-12-02):
修改人家的,原来是用systick做的延时,我用的3.12的库,发现不能用
于是我改成tim2来延时
#ifndef _DS18B20_H_
#define _DS18B20_H_

#include "stm32f10x.h"

#ifndef _DS18B20_LOCAL
#define DS18B20_EXTERN    extern
#else
#define DS18B20_EXTERN
#endif

#define DS18B20_BIT        GPIO_Pin_9
#define DS18B20_PORT        GPIOC

#define READ_DS18B20()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 DS18B20_BIT)

#define    DIR_1WIRE_IN()        {DS18B20_PORT->CRH &= 0xFFFFFF0F;GPIOC->CRH |= 0x00000040;}
#define    DIR_1WIRE_OUT()        {DS18B20_PORT->CRH &= 0xFFFFFF0F;GPIOC->CRH |= 0x00000030;}
#define CLR_OP_1WIRE()        GPIO_ResetBits(DS18B20_PORT, DS18B20_BIT)
#define SET_OP_1WIRE()        GPIO_SetBits(DS18B20_PORT, DS18B20_BIT)
#define CHECK_IP_1WIRE()    GPIO_ReadInputDataBit(DS18B20_PORT, DS18B20_BIT)

DS18B20_EXTERN void DS18B20_init(void);
DS18B20_EXTERN void DS18B20_Convert(void);
DS18B20_EXTERN u16  DS18B20_Read(void);
DS18B20_EXTERN void delay_nus(vu32 nCount);

#endif

楼主:
#define _DS18B20_LOCAL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m32f10x_conf.h"
//把下面这段复制到主程序
/**************************************************************************/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1;                 //自动装载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72;       //72M分频率到1MHz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Down;  //向下计数
//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
void delay_nus(vu32 nCount)
{
  u16 TIMCounter = nCount;
  TIM_Cmd(TIM2, ENABLE);
  TIM_SetCounter(TIM2, TIMCounter);
  while (TIMCounter)
  {
    TIMCounter = TIM_GetCounter(TIM2);
  }
  TIM_Cmd(TIM2, DISABLE);
}

/*******************************************************************************
*******************************************************************************/

void DS18B20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PC9-DQ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DS18B20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单总线上的所有处理均从初始化开始
void init_1820()
{
    DIR_1WIRE_OUT();
    SET_OP_1WIRE();
    CLR_OP_1WIRE();
    delay_nus(500);    //480us以上
    SET_OP_1WIRE();
    DIR_1WIRE_IN();
    delay_nus(30);     //15~60us
    while(CHECK_IP_1WIRE());
    DIR_1WIRE_OUT();
    SET_OP_1WIRE();
    delay_nus(100);   //60~240us
}
/*
指令                    代码
Read ROM(读ROM)         [33H]
Match ROM(匹配ROM)      [55H]
Skip ROM(跳过ROM]       [CCH]
Search ROM(搜索ROM)     [F0H]
Alarm search(告警搜索)  [ECH]

指令                                                         代码
Write Scratchpad(写暂存存储器)         [4EH]
Read Scratchpad(读暂存存储器)         [BEH]
Copy Scratchpad(复制暂存存储器) [48H]
Convert Temperature(温度变换)         [44H]
Recall EPROM(重新调出)                         [B8H]
Read Power supply(读电源)                 [B4H]
*/
void write_1820(u8 x)
{
    u16 i;

        for(i=0; i<8; i++)
    {
               CLR_OP_1WIRE();
               if(x & 0x01)    //写数据了,先写低位的!
                       SET_OP_1WIRE();
               else
                       CLR_OP_1WIRE();
                x>>=1;
               delay_nus(30);   //15~60us
               SET_OP_1WIRE();
    }
    SET_OP_1WIRE();
}
u8 read_1820(void)
{
        u16 i;
        u8 x = 0;

        DIR_1WIRE_OUT();
    for(i=0; i<8; i++)
    {
            CLR_OP_1WIRE();
            x >>= 1;
                SET_OP_1WIRE();
            DIR_1WIRE_IN();
            //读数据,从低位开始
            if(CHECK_IP_1WIRE())
                    x |= 0x80;
            delay_nus(100); //60~120us
            DIR_1WIRE_OUT();
    }
    return (x);
}

/*
        返回值是温度
        格式s,s,s,s, s,b6,b5,b4, b3,b2,b1,b0, b-1,b-2,b-3,b-4
        转换为十进制
        温度 T = (int)val*10/16;
        放大了10倍,个位是小数部分。

*/
void DS18B20_Convert(void)                //温度转换
{
     init_1820();        //复位18b20
     write_1820(0xcc);   // 发出转换命令
     write_1820(0x44);
}

u16 DS18B20_Read(void)                   //读取温度值
{
    u16 res;
    init_1820();
    write_1820(0xcc);  //发出读命令
    write_1820(0xbe);
    res=read_1820();  //读数据
    res+=(u16)read_1820()<<8;
    return res;
}

网友A(2012-03-22):
谢谢楼主,我刚好要做个这个,先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