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多个串口的讨论

楼主(2009-12-02):
使用STM32的USB转3个串口,能否实现,如果能实现,需要在ST提供的下位机程序中修改哪些地方?上位机驱动是否需要作相应的更改,自己能修改ST的上位机驱动吗,请版主多支持!!

网友A:
你想做的是虚拟串口?用一个STM32虚拟出3个串口?这要看USB的CDC协议是不是支持,我还没仔细看过这部分的规范。

如果你想做的只是USB数据转3个串口进行通信,上位机看起来只有一个虚拟串口的,这倒是可以的。

另外,ST的上位机驱动用的就是微软的驱动。

楼主:
这么复杂,我以为很简单呢,CDC协议是USB硬件带的吗,就虚拟成3个独立的串口,在计算机上就能看见三个串口,另外我要在一个计算机使用多个用STM32制作的usb转串口转换器,是不是每个转换器的ID的是不一样的?

网友B:
这个不好弄吧

楼主:
为什么就没有人讨论呢,STM32上那么多的串口,为什么我们不好好利用一下呢,请高手们多讨论一下,我对usb不懂哈,就是在作仪表通讯时总是需要有很多的USB转232接口,哪有那么多口,希望用一片STM32就搞出一个USB转出2、3、4、5个串口来,多舒服!

网友A:
USB的东西用着方便,要设计起来当然就不方便了。

你要做USB,又不看USB协议,难阿。。。。。。

楼主:
这个不是st有现成的虚拟串口软件吗?有人指点一下不是就好学习了吗?

网友C:
ST现成的DEMO很简单的,要做成可以实际使用的串口还要做很多的工作
建议楼主直接看USB协议

楼主说自己不懂USB,所以最好先弄懂USB再做,不然会遇到很多没有头绪问题

网友D:
不是很熟悉USB这块

网友E:
版主给解释解释吧,我也对这方面有很多疑惑

网友F:
版主给解释解释吧,我也对这方面有很多疑惑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不是一、二句话可以说清楚的,需要熟悉USB的背景知识,没有这个基础根本无从谈起。

8楼说的对:建议楼主直接看USB协议。楼主说自己不懂USB,所以最好先弄懂USB再做,不然会遇到很多没有头绪问题。

网友G:
很想学USB转串口,哎,USB接口多串口接口少

网友H:
正在做USB转CAN,呵呵

楼主:
如果要对一个东西进行彻底的了解,那是比较困难的,我们大家都在努力学习中进步的,进而精通。我只是想知道STM32是否可以做到USB转多串口的这个功能。如果能,我们就更可以多的发挥STM32的功能,我发帖的目的是希望大家讨论这个方法的可行性,当然对于版主而言对这个功能回答能还是不能,而不是推脱,说什么你应该自己去看文档,
其实,作产品的大部分是菜鸟哟,没有那么多高手,我们发贴是希望得到高手的解决。
多次看版主回帖有点属于应付,不知我说的对否。还请版主见谅,也请版主不要删除我的这个回帖。

网友I:
我粗略的看过usb协议,这个应该是可以的。
但必须对stm32的寄存器直接编程,不能用现成的库了。

这个问00最灵。

网友J:
估计要自己写windows端的串口驱动了。我曾经尝试过用CDC实现2个串口,但是都是以蓝屏而告终...据说传言网上有成功用CDC实现多串口的,楼主去网上搜索下看,有没有办法,找到的话给大家共享一下吧~~~~理论上应该是可以的,可能要自己修改inf文件吧。

网友F:
使用STM32的USB转3个串口,能否实现,如果能实现,需要在ST提供的下位机程序中修改哪些地方?上位机驱动是否需要作相应的更改,自己能修改ST的上位机驱动吗,请版主多支持!! ...
引用 楼主:

好吧,先看看你的3个问题:
1)使用STM32的USB转3个串口,能否实现?
2)如果能实现,需要在ST提供的下位机程序中修改哪些地方?
3)上位机驱动是否需要作相应的更改,自己能修改ST的上位机驱动吗?

首先第1个问题,我就回答不了,现在PC端的驱动不是ST的,是微软发布的,我不知道它能否支持;如果要自己写上位机驱动,我更不会了。

如果上位机驱动能够支持,我猜想最有可能的方式是,在下位机程序需要使用多个Interface的复合设备配置,这样只需要修改配置描述符,并按照上位机的命令,把不同Interface的请求分别处理即可。这就是我对你的第2个问题的回答。

至于说更多的发挥STM32的功能,我只能说,只要上位机程序允许的功能,在STM32上都可以实现。

你看看这样的回答还叫"推脱"吗?

网友I:
如果win不好做,可以考虑先在linux实现,linux的所有驱动都是开源的。改起来更容易。
linux验证过了,就可以继续改win了。

网友K:
cdc类,端点不够
自己写驱动,兼容性不好

网友L:
使用多个Interface的复合设备配置,Simonqian有经验啊,Simonqian大侠进来讲讲呗。
转个Simonqian大侠的**:
http://blog.**/SimonQian/192173/message.aspx

网友M(2011-10-19):
标记一下  讨论的貌似没有太大的结果

网友N:
貌似很费力

网友O:
貌似只是浮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