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A转换芯片

楼主(2009-12-02):
请大家推荐几款高速的D/A转换芯片,要求如下:
1.D/A转换速度要高;
2.电压输出;
3.12位以上的分辨率;
4.多通道输出(16或16通道以上)
不胜感激!!!

楼主:
咋就没有人推荐一下呢

网友A:
大家不一定都用过16通道的,去IC公司网站找啥

网友B:
我们有一款输出16通到的HT46R652可以
  • 工作电压:
    fSYS=4MHz: 2.2V~5.5V
    fSYS=12MHz: 3.3V~5.5V
  • 32个双向输入/输出口
  • 2个外部中断输入
  • 2个16位定时/计数器,具有PFD(可编程分频器)功能
  • 41×3或40×4段的LCD驱动(SEG0~SEG23可由掩膜选项设置为逻辑输出)
  • 8K×16程序存储器
  • 384×8数据存储器
  • 具有PFD功能,可用于发声
  • 一个实时时钟(RTC)
  • 一个8位的实时时钟预分频器
  • 看门狗定时器
  • 蜂鸣器输出
  • 内置晶体、RC和32768Hz晶体振荡电路
  • HALT和唤醒功能可降低功耗
  • 16层硬件堆栈
  • 8通道12位解析度的A/D转换器
  • 16通道8位PWM输出,与16个输入/输出口共用引脚
  • 位操作指令
  • 查表指令,表格内容字长16位
  • 系统频率为12MHz时,指令周期为0.33μs
  • 63条指令
  • 指令执行时间为1或2个指令周期
  • 低电压复位/检测功能
  • 100-pin QFP封装
联系我
合泰一级代理
刘凯
           深圳诺华达电子有限公司
           电话:0755-86155426
           传真: 0755-86155429
           手机:13530206925
             QQ: 946944798
            MSN: kerry-liukai@hotmail.com
          Skype: kerry-liukai
           邮箱:KERRY@NEWWAVE-SZ.COM
           网址: www.holtek.com
                 WWW.NEWWAVE-SZ.COM
           地址: 深圳市南山科技园**中二道生产力大楼C单元503

网友C:
HT46R652这个东西能给一个参考价格吗?

网友D(2010-10-11):
你直接上TI的网站搜索就可以找到的,而且还可以申请样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