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中断的实现

楼主(2009-12-02):
大部分模块的中断都比较正常,但按键中断总是实现不了,怎么办?

网友A:
说的具体一点,太笼统了吧

网友B:
是啊,配置的硬件和软件详细说说

网友C:
查一下你I/O的高低电平,如果是下降沿中断还是建议加个上拉电阻可靠点。

网友D:
看看是GPIO相应的中断屏蔽位没开吗

网友E:
开GPIO中断屏蔽位,肯定没问题

楼主:
硬件:驱动模式设为High Z,设置为某种触发模式

楼主:
软件:将中断程序添加到PSoC_GPIO_ISR中

网友A:
看看INT_MSK0|=INT_MSK0_GPIO

网友D:
查下硬件吧

楼主:
INT_MSK0|=INT_MSK0_GPIO;(这就是控制GPIO的中断屏蔽寄存器位吧)我加上试过了,也还是不行。

楼主:
快疯了啊:dizzy:

网友A:
我是这样处理的  可以进入

OR REG[INT_MSK0],20H    ; 开GPIO中断屏蔽位

网友F:
兄弟,有问题不要急,要耐心....看看这个吧!

How do I Set Up GPIO Interrupts.zip

网友G:
这个一定不能急,先测测信号波形是否正确,在查查软件

网友H:
很好,有学习到知识了

楼主:
兄弟,有问题不要急,要耐心....看看这个吧!
引用 网友F:

这是什么?

楼主:
虽然还有些不正常,但中断效果出来了。我自己再试试

网友D:
我给楼主发了份我以前用过的资料,或许对你有帮助

楼主:
我给楼主发了份我以前用过的资料,或许对你有帮助
引用 网友D:

感谢你的资料,帮助很大啊

网友A:
试了我的方法了吗?

楼主:
嗯正在考虑,谢谢啊

楼主:
试验成功,哈哈,多谢21楼兄弟

网友D:
恭喜恭喜,以为你当时就成功了,一看时间,原来过了1个礼拜了,呵呵

网友E:
恭喜恭喜

网友A:
INT_MSK0|=INT_MSK0_GPIO里呢?

楼主:
已结贴,不要回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