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怎么在线看FPGA里面的一个变量的值?大家用什么方法?

楼主(2009-12-02):
怎么在线看FPGA里面的一个变量的值?大家用什么方法?

网友A:
不太明白?verilog里好像没有变量和标量之说。

不过如果你想问的是parameter和reg的区别我可以告诉你,parameter定义的是所谓的常量,而reg寄存器也可以理解为变量吧,但是这个reg一般只能在一个always块里进行赋值,否则语法违规。

另外有一个一般是不可综合的integer也可做变量,只不过多用在写testbench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