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AD转换的问题

楼主(2009-12-02):
用单片机测量一个模拟电压,用数码管显示,
单片机得到了12位的数字电压,也算出最小电压度数是0.00061V,
那么,任意一个12位的数字信号要乘这个最小度数得到电压值,
这个在程序中要怎么乘?12位是整数,而0.00061是个小数,
一般有没有什么办法的 ?

网友A:
是BCD码还是二进制码?是二进制的话直接乘

网友B:
通常是用这个式子:Vmax * D / 4095.0
其中Vmax是满量程,D是AD读出值。

网友C:
把得到的AD值放到一个unsigned long型变量里,然后乘以61,得到有效数字。现在可以把结果拿去显示了,显示完了,自己在适当的位置补上一个小数点……

当然如果你能用浮点数就简单多了
char buff[20];
f=AD_Result;
f *= 0.00061;
sprintf(buff,"电压值:%.2fV",f);//保留2位小数
disp(buff);

楼主:
感谢大家的,尤其是 mohanwei的回复,不论在单片机还是PC机上对浮点数的处理都比较麻烦的

网友D:
HWM老师 应该是4096.0吧

网友B:
把得到的AD值放到一个unsigned long型变量里,然后乘以61,得到有效数字。现在可以把结果拿去显示了,显示完了,自己在适当的位置补上一个小数点……

当然如果你能用浮点数就简单多了
char buff[20];
f=AD_Result;
...
引用 网友C:

这样通常会累积误差。

网友B:
HWM老师 应该是4096.0吧
引用 网友D:

4095和4096差异不大,但通常用4095,因为D最大也就是4095

网友C:
其实麻烦也是MCU的麻烦,你可能见多intel,ARM……实际上普通8位机的速度也是你很难想象的。我以前就经常在51上使用浮点运算,printf……实在没法才会自己优化转换。
大多数项目里MCU基本出于空转状态,闲着也是闲着……你按个按键它都要等个几十ms,这段时间就算是标准的51跑在12MHz时钟下,都可以执行几万条指令了,新的单周期系列更是可以执行几十万条……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对于此处是这么回事 但是关键是4095.0是怎么来的 这个比较重要 呵呵

网友E:
回复 网友B:
对于此处是这么回事 但是关键是4095.0是怎么来的 这个比较重要 呵呵
引用 网友D:

12位表示的最大数就是4095吧,如1位最大只能表示1

网友F:
是这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