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出个注意,从公司拷贝的word打不开了

楼主(2009-12-02):
(无正文)

网友A:
版本有异引起

网友B:
建议用WPS,长得跟OFFice很像,而且可以直接兼容……免费,体积还超小

网友C:
用高版本office 2007

网友D:
如果公司有密系统 就会出出这样的情况.

网友E:
有很多可能,有可能是字库不支持,如果这样的话只能安装相应的字库了
也有可能是你的软件版本太低,但这个应该会出提示的.

楼主:
说对了,公司有加密系统的

楼主:
公司东西是不能上传的,谢谢5# 耕在此行
终于搞清楚了

网友F:
即然能正常发贴,说明直接文本操作没问题,可拷贝贴入邮件中转发试一下。

网友G:
加密系统???  文本东西,粘到贴里,回家COPY帖子就OK

网友H(2011-06-09):
没拷贝好
再烤一次
呵呵呵

网友I:
版本不同可能,用高版本道入试试

网友J:
加密系统???  文本东西,粘到贴里,回家COPY帖子就OK
引用 网友G:

加密系统如果这么容易张贴复制就不叫加密系统了,加密系统会限制发现邮件,限制从加密软件复制到非加密软件的。

网友K:
直接把电脑搬回家,慢慢COP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