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结电容和工作频率关系?

楼主(2009-12-02):
模电书上书上说二极管结电容越小,其工作频率越高,看了感觉有些不明白?为什么结电容越小,工作频率越高?

网友A:
二极管是一个单向导通器件。若结电容过大,就相当于在其两端并上一个可观的电容。由于电容的旁路作用,将降低二极管的高频响应。

网友B:
截止频率与电容有关 电容小 截止频率大
你可以参照一下低通滤波电路的模型

楼主:
截止频率与电容有关 电容小 截止频率大
你可以参照一下低通滤波电路的模型
引用 网友C:

这个和一阶低通滤波电路相同吗?感觉有点相似,又有点不同?一个是截止频率,一个是工作频率

网友B:
截止了那就没**常工作了

网友B:
截止了那就没法_正常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