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RM芯片里怎么使用FLASH ISP清除芯片啊

楼主(2009-12-02):
在AXD调试程序时遇到问题,单步运行时就出现
no disassembly could be read at the requested address.
网上说芯片被加密,,可我之前用用都好的,然后这次就不行了,这是怎么加的密啊??解决办法是用ISP清除下芯片,这个具体是怎么清除啊,我用的EASYARM2200,我的串口也连到UART0了,JP1也短接了,然后....就不会了,请教请教

楼主:
求教求教,,新手求教

楼主:
HELP,HELP,,高手快来

网友A:
我也只知道用ISP清除下芯片,别的不知道了,帮你顶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