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烟盒小的频率仪!问?

楼主(2009-12-02):
我买个烟盒大小的手持式无线测频仪,测试范围是200MHZ----450MHZ,可是我偏特需要测455MHZ左右的,试测451MHZ不显示,听人讲:换比内部芯片TC4069UBP强的可成,但我对此不懂,借此请大家帮我想办法.谢谢先了!另外知道有体积如此小适合我需要的无线测频仪,请告诉我.测455MHZ左右.谢谢!

                                                  海南岛       龙先生
                                                                            手机:13637515078

网友A:
可以在前面加一级下变频器,4069只是反相器,不是测频元件,换用元件要看原电路的设计。

楼主:
总体电路是:前面是芯片9119与电容电感构成的接收电路,而后才到4069成的反相器,再就是EM78P156ELPJ-G与HS-3412BS四位计数器构成终端.请问怎个改**谢谢你的关注!

网友B:
上TAOBAO,用 “频率计 GY560” 做关键词搜索,

网友C:
LS 推荐的这个很不错~

网友A:
显然这是用MCU测频的,这时改软件最方便,但需要源代码,否则必需全部重写,相当于重新设计。

网友A:
重新买一个甚至定制一个,比找人帮忙改便宜多了。

网友:
自己做个小电路让455的频率减半再测试不就好了?

楼主:
谢谢各位相帮!已经汇款出去买现成的了,几天收到货后,应该是适用了.衷心感谢楼上们的关注!

网友D:
加个前置分频器或混频器降下频

楼主:
今天收到的“频率计 GY560”,不准确不稳定也不方便我测量的,我测量的频率是455MHZ左右的发射编码电路,它每每发射时间仅0.6秒左右停止.需要收到后稳定显示的

网友C:
便宜货就这样了,还是用综测仪爽:)

楼主:
需要体积是烟盒大小所限制!

网友B:
11买IBQ2006吧,哪个好象有BURST测量功能!
要不就进台TR5823!5823好象要0.5K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