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正弦信号发生器最简方案!

楼主(2009-12-02):
(无正文)

网友A:
这是低频范围的信号。
如果对失真度要求不高,可以考虑用普通运放,先产生方波,积分成三角波,再积分两次即为近似正弦波。
对失真度要求中等,产生三角波后用折线电路转换成正弦波。
对失真度要求较高,用文氏电桥。

网友B:
用文氏电桥是最简单的,用分立元件即可实现,电路和计算方法在《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份的教材上就有。

网友C:
文氏电桥要求桥臂对应的电阻或电容联动,可用双刀8档的波段开关切换。
不知是否满足低成本和低复杂度?

网友D:
楼主对频率稳定度没要求吗?

楼主:
谢谢各位,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