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个232光电隔离器。其工作原理有点想不明白。

楼主(2009-12-02):
进来用一个232光电隔离器,输入,输出都是232.体积只有63mmx33x17mm,功能异步全双工,全透明。速度300BPS--57600BPS.好奇它的电源是怎么搞的。不用外接电源。自然也没有DC/DC部分。我们知道驱动光耦都要10-16毫安。串口窃电,有那么多吗?决定打开看看,啊有4个P521光耦,2个贴片8脚ic,不知道是什么型号,再就是3极管什么的小东西了。
      这事怎么工作的啊、在行的说说。

楼主:
还有,P521光耦,坛子里说速度不够,他们就用,说明书上还说57600BPS能行吗。521肯定是便宜。

网友A:
521只能可靠工作到9600-19200bps,光耦的驱动电流并非一定得10-16mA,几mA甚至1mA左右就可以,232接口片的驱动能力可带载光耦。串口窃电只是给232接口片供电,那两个小芯片就是232接口片。至于能否工作到57600,你测试一下便知,如能,要么521型号为假实际上是其它型号,要么是某些个厂家的产品参数等级更高只是为了好卖而打标成521而已。

网友B:
普通521工作在小电流放大状态,输出加三极管放大整形,115200bps都可以达到的,功耗还小……只是元件多了点。实际中发现跟批次也有关系,不过57600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A:
521能否工作在57600甚至115200不是实际测试通过就算的,而是应该从产品手册中确定最高速率,厂家仅对手册中载明的参数负责。现在另有很多小厂,为了使自己的产品好卖,只要参数满足521等常用光耦的参数就直接打521的标卖,这些“兼容货”的指标不能作为标准521的设计基准,特别是在大批量产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