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含有ADC的单片机还外加7135

楼主(2009-12-02):
看到一款LCR表的电路图,用的是msp430f437单片机,含12位的ADC,但却还外接7135双积分ADC,电路上用了7135能正负输入,难道就是这个原因?

楼主:
晕 还要给分?

网友A:
也许MCU是后来更改型号的,原始设计中采用的MCU并无AD或内置AD无法满足要求。

网友B:
7135的精度可不是12位AD能达到的

网友C:
7135分辨率折合二进制14位强,而且抗工频干扰能力也比较好,还可以双向输入,分辨率又大了1位。

网友D:
资源浪费!

网友E:
可以用过采样来提高分辨率。

网友A:
产品只要还有自己认为可以接受的利润空间,那么采用什么样的方案都是自由的。

网友F:
也许12位的AD精度不够呢
7135好像是14位半吧  ;P

网友G:
产品只要还有自己认为可以接受的利润空间,那么采用什么样的方案都是自由的。
引用 网友A:

说得好,这个是嵌入式产品的生存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