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延时

楼主(2009-12-02):
请教这个上电延时电路是怎么工作的,而且他输入电压是变化的,而延时时间是固定的,为什么?延时时间怎么确定!?

网友A:
U1A是多余的。
6脚电压=Vin*R4/(R4+R5)
5脚电压=Vin*(1-e^(-t/R3C2))
运放翻转时:6脚电压=5脚电压
即:R4/(R4+R5)=1-e^(-t/R3C2)
可以看出延时时间与Vin无关。

网友B:
电路中的电容产生的相移

网友C:
重复发贴,要扣分,哈

网友D:
U1A并非是多余的,U1A作为射随放大器,为后面的电容提供稳定的充放电流

网友E:
这个电路利用了电容的充电,通电时,二级运放同向输入端电压为零,随后会慢慢充电,属于零状态响应,同向端电压Ut=UI*(1-e^-t/rc);Ut最终结果是UI,而反向端由于电阻分压必将小于UI,所以充电到某个时候,会反转,此时可控硅门控极导通,进而可控硅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