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24c02

楼主(2009-12-02):
现在公司在做一个步进马达驱动器,打算实现多功能化,不用专用IC,成本太高了,两个单片机来实现其功能,一个控制电机并读24C02参数,一个控制显示菜单操作并保存设置的参数24C02,这样在操作的时候不会停步,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两个单片机怎么共享24C02?这种方法可行么?

网友A:
两个单片机各弄一个引脚出来通讯不就得了?

网友B:
一个芯片也可以做到吧。步进马达要多少的速度呢?

楼主:
谢谢二楼提醒,两个片子通讯,试下!
用一个芯片也是可以的,不过中间在操作的时候容易停步,还要驱动一个四个数码管的显示,会占去不少资源,老板想着用ARM7来着,大家什么看法?

网友C:
很明显,编程思路有问题,就算给你个几G的CPU,估计你还是会想着用两个;P

楼主:
很明显,编程思路有问题,就算给你个几G的CPU,估计你还是会想着用两个;P
引用 网友C:

那我应该怎样做会好些,老板是主要是搞设备的,我以前也没有做过类似的开发,怎样做好些?编程思路有问题,我也感觉着不是很对,但想不明白,我应该怎么样分配?

网友D:
i2c本来就可以这样多主一从,共地即可。

网友E:
你看了IIC的资料吗?

网友F:
愿上帝保佑你。。。

网友G:
一个MCU足够了……呵呵

网友H:
我觉得是LS各位理解错了LZ的意思,LZ的意思应该是读参数和写参数的同步关系,因为读和写是由两个MCU来完成

网友:
不要说数码管,液晶显示都来得及,合理用好几个定时器,一个51绰绰有余了

网友I:
把24C02的两根数据线用4032之类的模拟开关切换,然后两个单片机互相接给对方一个引脚,用于握手

楼主:
谢谢你们,一个51就可以搞定么?这样最好了。合理配置定时器,那是不是用定时器中断来完成步进驱动?

网友J:
不用专用驱动的驱动器,精度不敢恭维。

网友J:
错了,是IC

楼主:
呵呵,现在好多国产步进驱动器的都用单片机控制的,用于一般控制要求不高的地方!用定时中断来处理步进驱动,这个想法可行么?

网友J:
国产的驱动器的控制部分有4种方案: 1)纯数字电路  2)CPLD+数字电路  3)专用芯片  4)单片机

楼主:
那用单片机来控制的话,是不是用定时中断来完成对步进触发会好些?

网友K(2012-04-16):
一个单片机足够了~~

网友L:
一个ARM7应该是够了的

网友M:
也不能说那么绝对吧,看电机速度及算法(比如多少细分),最终要看需要单片机输出多高频率的PWM波形,才能评估是否可以

网友N:
两个单片机之间通讯不行嘛,
干嘛要两个一起去弄那个i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