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无法生成hex文件

楼主(2009-12-02):
#include "reg51.h"
sbit P1_0=P1^0;
void main()
{P1=0xff;
TMOD=0x01;
TH0=0x15;
TL0=0xa0;
TR0=1;
for(;;)
{if(TF0)
  {TF0=0;
   TH0=0x15;
   TL0=0xA0;
   P1_0=!P1_0;
    }
}

网友A:
打开KEIL,在左边框里边有个 Target 1,选中右击选择Options for......,或者选中后点project-->Options for......,然后再弹出的框里边选择output--->create hex file

网友B:
点击编译那块儿有个带星星的小棒的图标(Options For Target),然后如二楼做法

网友C:
先打开Keilc51
1、在左边工程窗口选中最上面的工程名。
2、点击主菜单栏的工程,弹出菜单。
3、选择 目标"工程名"属性。打开属性窗口。
4、选择 输出 栏。
5、在 生成HEX文件 前点选划勾,右边选择HEX-80

网友D:
这个还是比较简单滴

网友E:
学而不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