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上电延时电路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2009-12-02):
请教这个上电延时电路是怎么工作的,而且他输入电压是变化的,而延时时间是固定的,为什么?延时时间怎么确定!?

网友A:
此图有三个低通电路:R1C1、R3C2和R2C3,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R3C2(时间常数最大)。
上电后U1A(跟随器)输出经很短延时(R1C1)后近似为电源电压减2V,经R3对C2充电,U1B同相输入端电位逐渐升高。到U1B同相输入端电位高于反相输入端后,U1B翻转,再经很短延时(R2C3)触发晶闸管。总延时时间大约在10ms左右。

楼主:
不错,延时大约是10mS,但是输入电压每次上电是变化的啊!我可以理解为R4/R5分压输入到反向端,和同向端比较,但是输入电压变化的时候,R4/R5分得的电压也是变化的,如何保证其延时时间是固定不变的!?还有你说"上电后U1A(跟随器)输出经很短延时(R1C1)后近似为电源电压减2V",为什么要减2V?
电源输入电压是3V~9V!

网友A:
3V电源电压LM358根本无法工作。
减2V是因为LM358输出不是轨到轨,其内部电路结构就决定了最高输出要比电源低一些。
电源电压变化并不影响延时,正是由于用R4R5分压来与电容上的电压进行比较。这种做法在电路中很常用,例如很多种测量用的电桥电路,均是如此。

网友B:
想想NE555,三个电阻加上比较器,就可以搞出成千上万种奇妙的应用。

而它之所以那么火爆,就是因为电阻分压消除了电源的影响

楼主:
那是我的失误,写358只是画的时候方便没改!事实上我用的运放工作电压是可以2V以下的!
输出大约有个0.5(大约)的压差吧!

网友C:
不明白为什么是
近似为电源电压减2V
maychang大侠解释下 谢谢~

网友D:
楼上,去看一下通用运放的内部电路路,就明白了

楼主:
这个我研究了半天,根据测试,基本可以确定是这样工作的:
输入输出的延时比较小,基本可以忽略,主要是差分比较部分,1脚的输出经R4/R5分压到6脚,同时经过R3对C2充电,由于R3/C2时间常数很大,5脚电压上升时间比较长,直到冲至大于6脚,这就是延时时间!
当输入电压变化时(比如升高),其6脚分压值上升,同时充电时间也缩短,选择一个恰当的R3可以保证输入电压变化时延时时间固定.
此电路延时15mS左右!
另8楼的,普通运放的最大输出电压是输不出电源电压那么大的,有一定的压差(特殊运放这个值可以很小)!

网友A:
前面说得对,5脚电位高于6脚时刻U1B翻转。
后一句不对,输入电压变化时延时时间不变,不必靠选择R3来实现。改变R3当然延时时间也改变,但无论R3为何值,延时时间均不受输入电压影响。

网友E:
学习了!
此贴俺收藏了!

楼主:
这个我今天测了,输入电压在3V-9V之间变化,延时时间基本不变,精度1mS,达到设计要求!
maychang兄可否解释一下,为什么时间就是固定的!?能否给出原理,模型或近似计算公式!

网友A:
13楼:
你重复发帖,又不仔细看回复。
你在模拟技术版面发的同一内容的帖,awey的回复说得非常清楚,列出方程来证明延时与电源电压无关。
以后不要重复发帖,你以为可以尽快得到回复,实际上反而误事。

楼主:
知道了!:$
接受批评!

网友A:
再多说两句。
R5R4分压值,在时间-电压图上是一条水平线。R3C2充电过程,是一条指数曲线。指数曲线与水平线相交处的时间,就是延时时间。
由此可知,改变R3C2可以改变延时时间,改变R5R4分压比也可以改变延时时间。但指数曲线越到后来越接近水平,这样相交容易由于元件参数的微小变化(温度等变化引起)造成延时时间不稳定。故最好在指数曲线开始那部分让它与水平线相交,比较准确,但这样做对同样的RC值来说延时较短。

楼主:
谢谢指点,获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