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分压问题

楼主(2009-12-02):
为什么用503电位器和51K电阻分压后,调电位器时电位器两端电压不变啊

网友A:
注意一下,是否接入滑臂了。若没接入滑臂(接入了两个端点)自然就变不了阻值,也就变不了电压。

网友B:
楼主怎么连接的?

网友C:
图发上看下!

网友D:
上图才是王道!

网友E:
503接成固定的了。应该接可以变换的那两个脚

网友F:
呵呵,上图都没有,必须的上照片;P

网友G:
你503电阻器有没变电阻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