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几个电源大概处于什么水平!

楼主(2009-12-02):
仪器电源:AC220V输入,隔离输出20V2A,±12V1A,±5V1A,3.3V1A,效率75%

18V-36V输入,隔离输出±15V3A,纹波Vpp小于50mV,效率80%
工作温度-55℃~+85℃,过流保护.

18V-36V输入,隔离输出+5V6A,纹波Vpp小于50mV,效率87%,工作温度-55℃~+85℃,过流保护,过热停机保护,输入过欠压停机保护.

18V-36V输入,隔离输出+5V2A,纹波Vpp小于50mV,效率83%,工作温度-55℃~+85℃,过流保护,过热停机保护,输入过欠压停机保护.

18V-36V输入,隔离输出+50V5W,纹波Vpp小于50mV,效率80%.工作温度-55℃~+85℃,过流保护,

7.9V-70V输入,非隔离输出+8V2A,纹波Vpp小于30mV,效率大于80%,最高90%,工作温度-55℃~+65℃,过流保护,过热停机保护

网友A:
楼主用的,难道是传说的照相机中的颤抖机?哈

网友B:
印象派+国画山水的朦胧意境=绝佳的拍摄手法+350D

楼主:
这是我用自己手机拍的,当然效果不怎么好了!

楼主:
这几个电源是我自己做的!感觉自己在电源界混的时间还少,还望电源界前辈评论一下,这几个电源在小功率中大约是什么档次,自己心里也好有个底!!!

网友C:
上图,分析下~

网友D:
现在只要能拍照的东西都没这么次的,应该是没有对好焦,呵呵

网友A:
第4个:18V-36V输入,隔离输出+5V2A,纹波Vpp小于50mV,效率83%,工作温度-55℃~+85℃,过流保护,过热停机保护,输入过欠压停机保护.

这个是要贴在散热器上的吧,不然一元硬币大小的PCBA,2W的损耗,那温升起码有100度

楼主:
此电源是金属底座,管子和磁性材料是贴在底座上的,通过底座散热!图中可以看到,厚度1.5mm!
此电源我+85度满载老化24H没有问题!其扳子到底有多少度,条件限制没有准确测量过,估计差不多也快到100度左右,但是我上面元件好!滤波电容20RMB一个.

网友A:
贴片CBB这么贵?

你那个磁罐估计是11mm的,反激的话,频率有没有300KHz? EMI性能如何?能不能过CE/FCC?

楼主:
磁罐是Φ9的,正激(两个Φ9磁罐),频率400K,这是根据用户要求定制的,没专门测过EMI.

网友:
图旁边带个硬币是啥意思   ?

网友E:
呵呵,意思就是一块钱一个:lol

网友F:
我要俩,支持分期付款不?

网友A:
9mm磁罐,按2000GS磁密,低压占空比0.4, 脉宽1uS, 一次侧得14匝,初级电流有效值1.06A, 但是只能用直径0.35mm的漆包线吧,电密为11A/mm^2, 漆包线耐温多少度的?

楼主:
匝比为10:5,初级0.15三线并绕,次级0.15四线并绕,漆包线耐温180度!磁罐是TDK的PC40.

楼主:
这段时间一直在搞这个电源,打算让它出来3A,效率90%,躁声抑制在20mV左右!
不过这个电源在消费电子\民用市场没什么竞争力,成本太高,磁罐4块多,两个就10来快,滤波电容20,两个同步整流管10,调治器和开关管15,再加上光偶,431,外壳,小封装三级管二级管\一个SMB肖特基管一个SMA的TVS管\PCB板和其他阻容,别看他小,除了外壳和PCB一共有53个元件,封装体积27×27×10mm!粗略概算成本有100来块钱!

网友E:
汗~
你都用的什么元件啊?咋都那么贵呢?
说出来也让老x开开眼啊~

楼主:
没办法啊!散热效果不好,所有器件都是工业级的,其中滤波电容是英国的军钽,TDK的磁芯本来就贵!

网友A:
18V-36V输入,隔离输出+5V2A  (1楼第四图)

匝比为10:5  (18楼)

即是说,18V输入时,占空比0.555, 你的变压器是怎么做去磁的?有源钳位么?

或是利用了比一次侧匝数少一些的去磁绕组?

感觉要想在这个磁惯上加输出到15W,得跑更高的频率,成本大幅度的提高,建议你这样做:先用Boost预稳压,然后用电子变压器定变比大占空比变换,综合效率做到92%是非常现实的。

楼主:
谢谢各位关注!
2A的用的是二极管整流,不是有源钳位,就是简单的准谐振,漏级一电容到地和漏级经一开关管到RC再到输入正,同时在整流二极管并联RC网络.
3A打算改用同步整流!楼上的我想请教一下你知道有没有你说的那样的集成芯片,要是没有还要自己搭的话我恐怕放不下啊!还有这个磁惯上我输出过2.5A,就是发热太厉害!如果出不来3A,就出来2.5A,把指标做好一点!

说了这么多,各位大虾还没说说这个大概处于什么档次那!

网友A:
你老板肯烧钱的话,预稳可以用凌特的控制器,定压变换可用工业级全桥控制器

电源的档次,算是一般吧

楼主:
这我27×27的面积怎么放的下啊!?

网友A:
SynQor 1/16砖  33*13.5*8.15mm^3  功率66W,不需散热器,只需1m/S的弱风

楼主:
那肯定电压比较高,若是5V那就是13A就算采用裸芯片厚膜电路也几乎不可能!再说我这是要过85度高温的!

网友A:
非也,全是低电压的,1.2V/1.8V/2.5V/3.3V/5V  这几种模块的输出都有了

网友A:
SynQor的这些电源,全部要过100度(摄氏,不是华氏)

Vicor更牛X,要过125度,对面军工

俺说这么多,并非是打击你,意思在于:俺们都很落后,需要不断进步,如今搞技术,半年不发展,就会被别人打败, 何况我们与老外相比,技术相差5年,器件相差10年,工艺相差20年,这只是电源行业,别的不敢乱说。

网友G:
18V-36V输入,隔离输出+5V2A  (1楼第四图)

匝比为10:5  (18楼)

即是说,18V输入时,占空比0.555, 你的变压器是怎么做去磁的?有源钳位么?

或是利用了比一次侧匝数少一些的去磁绕组?

感觉要想 ...
引用 网友A:

几句话让人的感觉有基本书那么厚.

楼主:
:funk::L
我这是特种车辆上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