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级联构成的衰减电路问题

楼主:
各位大虾,小弟想用一个5V的参考电压,使用运放衰减100万倍,得到一个5uV的直流电压。用LTC2051这种低噪声和0失调的暂波稳定运放,正负5.5V供电,两级级联,结果输出不是5uV,而是60uV,请问是什么问题导致?我把R16改成10K,那么输出是0.5mV,改成1K,输出时113uV。改成100欧姆,就变成60uV了。输出用高分辨率的万用表测量,万用表输入内阻是10Mohm。
TKS!!

网友A(2009-12-02):
还不如用两个高精度低温漂电阻分压。

楼主:
这个电路,可以把输入噪声衰减掉,直接电阻分压,这么高阻值,又这么精密,难找!!!

网友B:
光是运放的失调远大于5uV!

直接电阻分压是最简单的,可以用小阻值的电阻级联分压。

网友C:
失调也会被衰减。

楼主:
这边运放的失调时0.5uV。所以基本不存在失调的问题了!!关键是这个电路为什么没有正常工作?
是否是两级级联时,使用的比列电阻的不匹配、或者是其他原因引起!!

网友D:
失调不失调,简单的很,短路输入,看看输出如何。
另外可能还有纹波,拿个示波器瞧瞧。

网友E:
再加一级,Gain这么小,说不定已经不稳定了

楼主:
5V降到5mV能稳住,那5mV到5uV为什么就不行了呢??同样是0.001被的缩小啊!!输出电压虽然不是很正确,但是却很稳定!基本就1uV的变化!!用示波器去看这个变化,牛!!

网友C:
5V降到5mV能稳住,那5mV到5uV为什么就不行了呢??同样是0.001被的缩小啊!!输出电压虽然不是很正确,但是却很稳定!基本就1uV的变化!!用示波器去看这个变化,牛!! ...
引用 楼主:

很简单的问题.
y=KX+b.其中b只有5uv,当k很小时,b就很明显。K大时,b就看不出来了。

网友B:
这颗运放的失调还真的很小,最大3uV,不过对要求5uV的要求,也是够大的。

楼主好象没明白失调电压的含义,你将R12左边接到地,看看输出电压是多少?

网友F:
真乃神器也!收藏之!!!

网友C:
这颗运放的失调还真的很小,最大3uV,不过对要求5uV的要求,也是够大的。

楼主好象没明白失调电压的含义,你将R12左边接到地,看看输出电压是多少? ...
引用 网友B:

输入失调是指运放输出为0时,正负2端(2,3脚之间)的压差为3uv

那么按lz电路,输出失调电压应该为(1+R13/R12)Vos,并不是很大

我觉得是测量工具的问题。即使是6位半电压表也不见的有那么准

楼主:
R12左边接地,发现输出时85uV,不是很正常!!
这边用的表是7位半的,因此可以作为参考!!

网友G:
用运放是不是有点浪费?

网友C:
R12左边接地,发现输出时85uV,不是很正常!!
这边用的表是7位半的,因此可以作为参考!!
引用 楼主:

7位半也是指他的分辨率,并不是精度。

你用欧姆档,把2个表笔短接,看看是不是0欧姆?肯定会有阻值。这个阻值不一定是表笔的电阻。

网友H:
HWM 老师 这么小的电压示波器咋测呀
一般数字示波器的内部噪声很有10mv左右啊

网友B:
对微电压的测量,表的精度是一方面,还要考虑表笔的接触电势和温差电势的影响。
楼主的应用用电阻分压是正道。

网友F:
高见,就用图中那4个电阻,两级分压就行了

网友I:
电压太小了,我也想一想大家的想法

楼主:
表是8位半精度的,这个电路的测试是用了7位半的精度。这个表是计量用的,因此精度和不确定度基本是很小的!!!另外一个是表引出来的测试线,长度不超过10cm(表内部引线除外),而且连接线和连接口都是镀金的,因此表测试线影响可以忽略!那么这边假如采用大虾们的建议,使用电阻分压方法,且不说分压的电阻很难选取,尤其是电阻一级一级先串后并的方法,即使分离出来了,还是要加一级跟随后,这个电压才有用处。先不说电阻法可用,关键是这个电路为什么不行?这个才是问题点!

网友J:
失调电压的影响主要是在后级那个运放吧,被放大(1+R16/R12)

网友C:
2级失调都有被放大,但(1+R16/R12)的增益非常小,可以认为VOS没有被放大

网友K:
假如不考虑热电势,把R12减小看看,比如R12=10K,R16=10R,试试,是不是输出能小些。

楼主:
确定是IBS和IOS的问题!!

网友K:
应该是R12 R16过大 IBS IOS 流过产生的。 怎么解决的?是不是R12 R16减小,以及运放5脚接地电阻?实验效果如何?

楼主:
恩。因为这个芯片的全温度系数内的IBS是3nA(MAX)所以100K的电阻上面,将会产生300uV的电压。在正输入端加上平衡电阻会好一些,但不是完全消失!!

网友L:
楼主这个思路很难产生5uV电压的:
1、0失调电压并不是绝对的没有失调,而是失调很小以至于可以忽略为0,实际上失调是永远都存在的,那么斩波稳零运放的失调电压能够小到什么程度呢? uV级别吧。
2、不要忽略输入失调电流的影响,输入失调电流流过输入电阻,产生的电压可以等效为失调电压,并反应在输出上,1nA的失调电流流过100K电阻,就产生了100uV的失调电压了。
3、运放电压、电流噪声,电阻噪声,周围电磁场干扰,宇宙射线等因素产生的电压
就以上这三点,楼主的电路就肯定出不来的 。最简单的方法: 电阻分压。

网友M:
考虑下OP的输入失调电流

网友N:
有钱也不能这么用呀!

网友O(2011-05-23):
我最近的一个类似的电路是要50uV.就是电阻分压的。不过我的要求是差分的。然后后面接一个仪用放大器作为调试用放大。正常的时候不焊接。多希望有一个7位半的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