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尖峰脉冲检测的最简单办法?

楼主(2009-12-02):
如图,是电机转动过程中产生的一个尖峰脉冲,脉宽大致在4us左右,出现的时间是不确定的,幅度也是不确定的,现在要测量其幅值,至少要可以判断——幅值小于某值即ok。
1、要么将这个尖峰拓宽,所谓的峰值保持;这个峰值要拓宽到30K的AD能够读到,其实还是很长的。
2、要么弄一个比较器,比较器能输出TTL的话,也可以了。

但是要不能影响第二张图中的大概200Hz的正常信号,如果用了峰值检测的延时电路的话,那不对低频信号也会有所延迟?

网友A:
都简单,就按你想的那样去做就行了。

网友B:
从示波器上不能读出来?

网友C:
打到正常档,选择合适的触发电平即可

楼主:
从示波器上不能读出来?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不就是示波器读出来的么,当然不是示波器读不出来,示波器都是GS/s的,还怕这点小东西啊。

楼主:
打到正常档,选择合适的触发电平即可
引用 网友C:

不是示波器读不出来,是要脱离示波器后采用AD能读出来。

楼主:
不能影响第二张图中的大概200Hz的正常信号,如果用了峰值检测的延时电路的话,那不对低频信号也会有所延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