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认识这是个什么元件?

楼主(2009-12-03):
上面的印子是 DB3 C432 认识的麻烦告诉一声 ,谢谢
电钻里拆出来的

网友A:
这是双向触发二极管

网友B:
ST 的DB3,是可控硅调压电路里的双向触发二极管,在电钻里用于调速,击穿电压约30v,万用表正反向都量不通。

网友C:
楼主,牛叉叉,
弱弱的问问,双向触发二极管工作原理??

网友B:
两个稳压二极管背靠背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