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在切断电源状态指示灯会闪烁

楼主(2009-12-03):
如题,宏碁的牌子,在排插切断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拔掉显示器电源的插头,显示器的指示灯会间隔5~10s闪烁一次;
又有一次在客户那里也发现他们的设备在电源开关off时也会有个指示灯闪烁,情况也类似,如何解释??

网友A:
多等一会儿就灭了。

楼主:
回复2# maychang 大哥,没听明白我的意思,就是正常的没有电源的情况下,电源指示灯会闪烁!
但是间隔时间很长....
我怀疑是220v的火线未切断,开关只是切断的零线,火线和什么之间还有残存的耦合产生的电量。

网友B:
老王请注意,人家说的是未拔插头才会这样,意思就是拔了就不会

要检查开关两端是否有RC吸收器,嘿嘿

楼主:
再说明一下,排插的开关切断,据现在观察,1天1夜都还会闪烁,大概间隔10s左右。
有机会了,捣鼓一下我那排插试试,看看到底是个怎么回事。
俺为了省电,晚上排插都关了,半夜偶尔醒来还能遇到那个指示灯的蓝色闪过....

网友B:
倒,看来得戴眼镜了,爬在显示器上只能看到几个字,最近总是断章取义,原来你的排插都切断了的。

你把PC主机的电源线拔掉,看看还闪不

网友C:
电源线本身就有寄生电容,所以那是很正常的事情

网友D:
感觉这个问题很小啊

楼主:
最新情况介绍:我的电脑显示器配了佳的美的电视盒一起使用,当闭路线接入电池盒中,同时显示器电源线仍在排插上(虽然排插为OFF状态)时,显示器的电源指示灯才会出现我上面所说的闪烁的情况。注:此情况与电池盒的适配器是否插在显示器电源所用的排插无关。
最近工作事情较多,没有回复大家,望关心此贴的友人勿见怪!
另外发现在闭路线接入电池盒后,我再将显示器的VGA端口加入电池盒的输出时,会有细微电火花。
初步断定是闭路线的“干扰高压”引入显示器的电源板,和断开的市电共同作用,再深入俺现在解释不了了。

俺的最新问题:现在的闭路电视是同轴铜线传输,不知道传输时上面是否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