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再来一个新手问题,不要笑话。

楼主(2009-12-03):
我做了一个led的动态显示,通过485连到工控机上,用来显示工控机从串口发过来的数据。

从工控机发1234,led上显示1234,但是有时候工控机开关机的时候,led就出现那种“跑马灯”的现象,第一位显示1,然后第二位显示2,第三位显示3,第四位显示4,是轮流显示的,正常应该看上去是一起显示的,把led关了再打开就好了。

请问是什么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A:
可能是发得太快了,不要一直连续发送数据,试一下一秒钟发送一组数据看看

网友B:
led的动态显示,延时过长会造成显示不连续,延时过短又会造成闪烁现象

网友C:
led的动态显示,延时过长会造成显示不连续,延时过短又会造成闪烁现象
引用 网友B:

正确

楼主:
应该是在开关机的一瞬间程序“跑飞”了,加了看门狗以后开关机的时候led复位显示全显示零了,不出现上面的情况了。应该是开关机的瞬间“干扰”导致的吧!照目前看在家使用应该可以,但是现场的干扰可能很大,如果出现连续的干扰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不管怎么样,先把帖子结了,有问题再说了,分数很少,大家就平均一下吧,谢谢大家参与。

网友D:
通讯问题,通过软件可解决。

网友B:
爱学习,爱劳动

网友E:
动态显示时间更新太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