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F8563上电与晶振起振的问题

楼主(2009-12-03):
我现在的电路情况下,在PCF8563没有接备用电池时,从电源上电到晶振完全起振总共花的时间将近1秒,时间长的相当夸张,请问是哪出问题了呢?在晶振还没起振的时候无法对该芯片寻址。电路图如下:

网友A(2013-03-29):
为什么接的是10U的电容, 不是0.1UF呢?

网友B:
1.检查电源上电速度。
2.10uF电容是比较大了点,但是不会引起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