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组合逻辑电路,二进制乘法,平方问题

楼主(2009-12-03):
题目是这样的,
设计一个组合逻辑电路,其输入是一个3位二进制 B=B2B1B0,其输出是Y1=2B,Y2=B^2 (B的平方)。Y1,Y2也是二进制数。

假设B=110,

那么Y1=1100
     Y2= 110
         * 110
---------------
     + 110
------------------
      101000;

我有这样的疑问,
感觉Y1,Y2,作为输出,应该就只有一个输出端。那输出我怎么用一个输出端(也就是一位数)表示?
这里Y1 Y2,应该要用多位的二进制数,不是吗?
怎么解决呢?

网友A:
B是怎么输入的,Y就用类似的方法输出

网友B:
请先确定你的输入、输出位数

楼主:
是,是,是,要先确定输出位数!
我先以为,只用一位表示输出。所以想错。
后来再去看一看ROM原理,就想明白了。要表示一个多位输出,就要用多根线并行输出而不是只用一根输出,串行输出。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