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的430系列单片机能否带几MB的存储器吗?

楼主(2009-12-03):
我正在做一项海底适时测量的项目,需要采集一些数据,然后存储起来,最后取出分析。其数据量大概在几MB左右。因为要在海底工作一个月以上,所以我希望用低功耗的控制器。请问TI430系列单片机能否带几MB的存储器吗?
能带FLASH吗?
选用什么样的器件好?
有没有其它更好的方案?
请不吝赐教!谢了!

网友A:
恐怕没那么大的!

网友B:
估计得换方案啊

楼主:
我在单片机版块问过。都说可行的。采用AT45DB64dataFlash。

网友C:
接个串行接口的外部存储器可以吧,比如AT45DB系列的。

网友D:
赞同楼上的说法,接个有串口的外存

网友E:
当然可以,任何单片机都可以。

不过存储器也是要电的哦~

网友B:
楼主现在什么情况了?分享一下呗

网友F:
可以用串口的存储器吗,比如FM25L256B

网友G:
也可考虑用SD卡

网友H:
是单片机都可以

网友F(2010-01-02):
回复 网友G:

SD卡方便用吗?很想尝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