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中的过滤器我删除了怎么才能还原

楼主(2009-12-03):
PROTEL中的过滤器我不小心给删除了,结果PCB中只显示一个层了,我不知道怎么还原了,现在重装软件还是不好使!请各位高手能不能指点一下!!!!

网友A:
怎么可能呢?重装软件都不行?那你看看有关的软件教程吧,里面能解决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