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不住又发恒流电路的帖子了

楼主(2009-12-03):
U1A是比较器,如果U1A反相输入端大于9*1/(11+1),那输出为低,否则输出为高.U1B是放大电路,将信号放大10倍.,这样,100m欧姆电阻的电流超过750mA的时候,U1A输出为低,R1压降增大,使MOS管栅极电压变低,输出电流变小.可是,我用实物试的时候,流经LED的电流超过了1A,而且还在向上长,又烧坏了个LED.:L
仿真的时候100m欧姆电阻的电流和LED的电流值还不相等,我不知道电流流哪里去了呢?

网友A:
是100毫欧还是100M欧?358的失调电压是mV级别的吧?

网友B:
U1A是开环的,加上C1的存在,电路是否振荡了?

网友:
做恒流也不是这个做法拉
你到底想搞什么东东啊??
我记得楼主你曾经说过用PWM来恒流,既然有PWM来恒流,那么就应该有个线圈,但是你这里,线圈都没有一

你这个IRF530在这里半开半关,发热很厉害的

网友C:
U1A开环确定会不稳定,需要在- 端串一个电阻,再加out到-加一个电容作相位补偿。
但这样一来,电路中就存在两个极点了,更容易自激,可以在后加的电容上,串一个电阻小电阻提高相位裕度.

楼主:
回 因特网用户 兄,是100毫欧姆的.失调电压这我没考虑,我想想.
回 awey兄,那个C1是消除尖峰脉冲的,会不会导致震荡的,我不是很清楚.:(
回123654789JJ,我不是用PWM来做恒流的.是做频闪的,所以更不能加电感的.
回PowerAnts,U1A的"-"端加电阻加到哪里呢?加电容加到哪里呢?
回tudou2048 兄...
谢谢大家了!

楼主:
这样可以吗?10欧姆的电位器代替LED.

网友D:
你这个电路是不稳定的。不会收敛。

你的PWM就是靠反馈的波动来实现,

如果反馈不变,你的Vgs就会常开或常闭。

这样的输出的电流有很大的波动。波动的大小取决于U1A电路。

第二个图的2脚输入串1个10K点组。R7太小,也该成10K试试

线性恒流源没必要这么麻烦。开关恒流源略复杂,但效率高

楼主:
谢谢楼上,不过PWM是5V300HZ那个给的啊

网友E:
非要这样做频闪吗???

换个振荡电路,加一个功率管不行吗???

楼主:
频率可调,占空比可调的

楼主:
你是大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