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可控硅短路保护?????

楼主(2009-12-03):
要做个220V交流双向可控硅调压设备,基本功能已经完成了,现在想加短路保护,就是在输出短路时,不能烧掉可控硅.我做的设
备额定电路5A,我想用BTA16双向硅.看了些资料上面写可以用快速熔断器!不知道有没有兄弟用过?像我这样的5A额定电流快熔
因该怎么选,价格大概多少?还有BAT16上有个I2t的参数好像和快熔有关!希望明白的兄弟指点一下,另外快熔能防住短路么?是
不是有什么更好的电子电路来防止短路那!网上看有个霍尔器件防短路的,但好像效果不是很好!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简单的办法是用保险丝或开路器,但可控硅要留足够余量以耐受熔断期间的电流冲击。规格选择时要查阅保护器件的手册,其门限电流规格应稍大于被保护电路的最大工作电流,可控硅参数中的I2t与此无关,要看其极限电流和在极限电流下的承受时间参数,此值应大于保护器的动作时间并留取适当余量。

楼主:
谢谢楼上指点,我用了个10A的保险丝,试了一下短路,结果家里的空开都跳了,保险丝都没烧.想用快熔,结果快熔太贵了,打听了一下价格要20块钱一个!太贵了!
现在觉得还是用电路防护的好!求教各位兄弟成熟的可控硅短路防护电路!!!!

网友A:
靠电路防护要可靠的话成本反而要高的多。

网友B:
电路保护,20元办不到。

楼主:
请楼上2位兄弟指点电路保护的方法或资料!!!谢谢了!

网友A:
不要在这方面动脑筋了,高压电子保护电路非常复杂、成本高,如果几句话你就能明白并做出合适的东西来,那市场上早遍地都是了。

网友B:
楼主要的保护电路,其原则是检测电流,短路发生时亦即电流超过某一定值时切断晶闸管触发信号。
晶闸管必须能够承受短路电流至少工频的半个周期。
此电路还需要考虑上电时不能产生保护动作,一旦发生短路,电路动作后如何复位。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指点,我现在想用电流互感器检测短路,然后用比较器判断信号,再去关断可控硅门级信号,同时在负载电路上加一个PTC热敏电阻,我想让它给我缓冲一下!不知道这样可以不!如果可以,这个成本也就5-6块钱!

楼主:
不过我的那个负载时感性负载,不知道短路时,可控硅的电流受电感的影响能不能在外部220过零点时也降到0,只有电流降到零了才能关断可控硅啊!请有经验的兄弟指点下!

网友C:
你的想法是淘汰快熔!?祝你早日找到好办法!

楼主:
11楼兄弟,快熔我用不起,我也是没办法!呵呵,其他的兄弟还有建议么?

网友D:
20块钱,买套接线柱可能都不够……呵呵
其实成本高低是相对的,例如对于一套卖价上万的设备,你不能认为加个几百块钱的防护措施“成本高了”

网友E(2021-03-23):
引用 楼主:
11楼兄弟,快熔我用不起,我也是没办法!呵呵,其他的兄弟还有建议么?

老兄  你的短路保护 找到方法了吗